都是油惹的祸

楼主(2021-02-06):
天气变冷了,空调制冷面临很大的挑战。最近接受一台定速的格力2匹的空调。开始用户说夏天好好的,为什到了冬天就不行了呢。我开始通电试机,头几分钟空调四通阀预热很正常,压了上的很快,很快就到了15公斤。管子也热了。我心想这下赚了。开始心里美啊!过了大约20分钟吧!空调内机出风突然变凉了,压力也下降到了10公斤。我心想氟不足。果断加氟。拔掉四通阀切换制冷看压力,也不低,反而还高,大约在8公斤。四通阀来切换很有力道。不过在我加进少的氟后,切换制热后。故障依旧。压力开始是15公斤,过后很快成了8公斤。我心思这怎么回事。说一下老空调是r22系统的。我把四通阀切换制冷状态看看。制冷能力。大约转了15分钟后管道也不结霜。心想堵了。我就放掉制冷剂,重新加。定量加注。结果试机故障依旧。因为天不早。我和用户说明天在修。用户说能修好吗?我说能。在走的时候我说四通阀不好需要更换。结果用户很好说话说修。大概是因为格力空调制冷好,他比较信任这个品牌,说夏天很好用,冬天出点小故障情理之中。第二天早早上工了。空调大卸八块。拆掉四通阀,换阀加氟一气合成。心想这下差不多了吧!果断试机。有时命运就是爱开玩笑。命苦,故障依旧。我就频繁的切换制冷制热,我就不信了,纳闷了,四通换的时候很小心,很老道了。我放在水里换的不会出问题。切换没问题。难道压缩不好,我拆掉压缩机打气,压力也可以啊!难道吸气不好。空转看吸气也很有力。我回复系统后,再次加氟试机,故障依旧,。但有个现象就是压缩机回器葫芦结霜。心想这里结霜不回堵了吧?我果断拆开一看,没事啊!很干净啊!但是这里面的油为什很多。这个油不是在压缩机吗?怎么回在这里面。心想不会是油堵住回去了吧。我就把想法拍油,但是弄不出来,因为里面有过滤网子很细。没办法我果断用螺丝刀子通了几个洞。这下好了,油拍出。回复系统试机,好了回去很有力,没结霜。高压很好20公斤,制热正常。总结经验就是空调结霜就是不对,就是存在故障的地方。就是不堵不霜。

网友:
没办法我果断用螺丝刀子通了几个洞。这下好了

网友:
搞了太累,不过下次再碰上就简单了

网友:
说了这么多,最后的几句话我也不想看了。
你错了,不要怪油,不是油的问题,而是压缩机在热态下气阀关闭不严,也就是高低压相互漏气,之所以低压会有8kg的压力,润滑油也被带进了系统,最后集聚在了气分筒里了。由于天冷气温低,油的粘度大;制热外机是蒸发器,循环温度低,油的流动性更差,所以基本上都积存在气分筒里。
没更换四通阀前,制热开机了20分钟后切换制冷,低压压力有8kg,更换四通阀后试机又是8kg,故障依旧,如果“堵了”,还是定量加的氟,那高低压压力怎么分别会有15和8kg?为什么在冷态下会正常20来分钟?过后就故障重现?足以说明气阀在热态下关闭不严。
更换四通阀和反复加氟都是“徒劳”的,只有更换压缩机后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楼主试机咋样啊好了没。版主说的对吗

网友:
没经验 进来学习

楼主:
这种故障换过压缩机,故障依旧。热泵机设置缺陷。低温下回油太多,油堵。涡旋压缩机就没有这个故障。主要是,压缩机喷油,回又不好。其实多数空调都有这个弊端。处理后,制热比原先都要好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