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29t66aa电视机画面上部大凯有3寸的梯形横线,请问这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1-02-15):
画面上部有3寸的梯形横线,下面图像正常,请问师傅们这是哪里坏了?场块换了故障依旧,场输出滤波电容换了没用。

网友A:
30年前的常见故障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年前的常见故障现象

是哪里坏了啊?师傅

楼主:
难道就没师傅修过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B:
场块换了故障依旧,那就看看场消隐,场就那几个原件。

网友:
场电路没几个元件,拆下来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块换了故障依旧,那就看看场消隐,场就那几个原件。

场消隐是哪个原件?我忘了

网友C:
场升压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场升压电容坏了

升压电容是哪个啊?

网友:
你图纸不清楚,场部份电解电容,用新代换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