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藏冷冻200L冰柜内漏维修案例

楼主(2021-02-17):
一公司的海尔冰柜不制冷,压机能工作,断电割开工艺管,没有气体喷出,割开毛细管和干过滤接口,干过滤喷了很多油和白色气体出来,过程持续大概30秒,地上几个平方都有油迹,吓得上班的人急忙打开窗

问题很明显了嘛,油堵了,疏通毛细管,抽真空加氟,刚开始冰箱好像正常了,第二天再来里面温度没下来

第二次打开管路,干过滤和毛细管接口打开后仍有气体和油喷出,还滴了一小摊水,没错是水啊把干过滤的颗粒都泡化了些,水变成棕色了,那赶紧用本论坛的办法修冰堵,用R22氟冲洗几次(有人说,如果管路有水会被氟冲出来,是真的吗?问题一)再给压机喝一盖甲醇,同时用热风枪给压机加热

那对低压保压,结果表头接口漏气导致结果不准确,冰柜的高压管板固定在冰柜底部位置

不管了直接盘管,第一次对有冷藏冷冻的冰柜盘管,结果冷藏室铜管盘多了,温度到零下十几度,客户半桶水说把温度调低点就行了,好吧先用着

问题二:冷藏冷冻需要多少铜管怎么算?
冷冻我是按照经验来的,盘7-8圈

网友A:
如果冰堵,系统串接大型过滤器,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就可以。蝴蝶柜盘管冷冻8mm管6圈冷藏1.5圈差不多了

网友:
都是同样的理解和检测套路,如果认为“油堵”了,把压缩机里的润滑油全部倒光,以后就不再出现油了,也不会“油堵”了。
“油堵”“冰堵”都被你遇上了。
你得感谢用户会接受这种盘管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冰堵,系统串接大型过滤器,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就可以。蝴蝶柜盘管冷冻8mm管6圈冷藏1.5圈差不多了 ...

蝴蝶柜是什么,你说的一圈是四个边加起来吗

网友:
惨不忍睹的维修,

网友:
作为一个严谨的维修人故障判断是否正确应该是通过一些方法来验证,不要故障还没弄清就盘管,盘管也是要计算长度,维修工艺也有待加强,靠忽悠不是长远之计,口碑也得自己凭实力去维护的

网友:
能不能做好看点  不过呢效果好就行

网友:
楼主的手艺差远了,我要是用户直接叫你返工。冷冻室盘9圈,冷藏室盘一圈就够了。

网友:
  劳民伤财,害人害己!

网友:
你是人才哦,你那里的客户淳朴好说话,你这种盘管在我这里不只是收不到钱,不要你赔就开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