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17寸组装电视奇怪故障

楼主(2021-02-19):
一位老太太送过来一台17寸组装电视机,我说大娘你换台小液晶电视吧也不贵,大娘说:小伙子大娘没钱兜里就25块钱都给你吧,你给修修吧,看她穿着也不好,就打开故障看下图,本想着换个电容不就好了吗,可是这台不行,更换400v/160v/250v/电容故障依旧,后来更换机顶盒,av线,还是不行,高压包也换了,还是不行,大家也发下善心,看一下谢谢

网友:
先测电压,换场供电和输岀电容,并联试下就行,怀疑偏转线圈可倒下场两根线。

网友:
显像管老化了。

网友:
显像管老化了哟。只有换一台了。

网友:
偏转线圈装反了180度。

网友:
显像管没坏,场同步有问题。

网友:
不插信号试试

网友:
显像管老化了,调低亮度看看,证明是不是显像管老化

网友:
加速极电压调低点试试

网友:
应该是偏转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