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一台步步高DVD故障

楼主(2021-02-20):
一台步步高DVD故障现象是主轴电机不转,测得电压在进仓时候测得,6.1v左右电压然后瞬间下降到1.2v左右,然后图中大芯片1389开机几秒就烫手了,这种应该查哪里,我是对DVd一窍不通啊,还望各位师傅不另赐教一下

网友:
先看看激光头有没有激光发出,还有就是聚焦动作是否正常

网友:
烫手----能坚持摸上几分钟是正常的

去掉电机看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A:
1389开机几秒就烫手了,应该是芯片坏了吧。

网友:
对DVd一窍不通 就别修了,小心越修越坏!除非是为了练手!!!

网友:
废品站找一台吧,几块钱一台回来收拾收拾就能用还带U盘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89开机几秒就烫手了,应该是芯片坏了吧。

能有可能是外围元件短路么

网友B:
试试练手,闲着练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练手,闲着练手吧。

客户的可不能随便练手

网友:
还有人用d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