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资料] DVDam5888s驱动芯片

楼主(2021-02-20):
各位师傅这个驱动芯片8脚和19脚VCc电压是2.3v左右是否正常啊DVD主轴电机不转实测电压2.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脚要大于4.3V小于13.2V,19脚要大于4.3V小于8脚。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测量要把22脚当地,中间大脚当地1脚对地二极体值0.7268,22叫当地1脚对地二极体值0.6897。实际上22脚和 ...

谢谢你,我的另一个帖子就是现在经你这么一说供电有问题5v只有2.65

网友B:
感觉以前修DVD都白修了,现在这些集成块的电压什么的都记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以前修DVD都白修了,现在这些集成块的电压什么的都记不住了

都忘记差不多了

网友(2022-11-26):
车载的DVD坏了,查引脚

网友(2024-02-05):
查芯片资料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