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胜利VC68A万用表的元件问题

楼主(2021-02-23):
昨天收了一块胜利VC68A,开机后,屏幕线下的时间显示时断时续。

拆开后发现如下图,电源输入上边有个板子上标KV的元件爆了,看着应该是个继电器,或者是个稳压管?只看到写的有427字样,上边的字被爆点挡住了。网上搜索也查不到这个元件的型号。

所以来求助了。

多谢各位。

网友:
可能是5V三端

网友:
三端稳压

网友:
79三端稳压系列。

网友:
不可能是继电器……

网友:
可能是三端稳压块

网友A:
显示屏坏了 修不了

网友:
稳压用的

网友:
这不明显是DC芯片嘛 怎么会想到继电器

网友:
看电路板就是一个三端稳压

网友:
应该是三端稳压

网友B:
我师傅说三支脚的一定是三极管

网友:
CV68A和我一样款, 我一直用了10几年了 这款表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坏了 修不了

我还小,别骗我~~

楼主:
感谢回复~~我找找看。

楼主:
感谢佳总回复,能帮看下具体型号吗?79系列我没找到有427标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师傅说三支脚的一定是三极管

对面还有一只大脚呢。。莫非叫4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