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岛柜奇怪问题

楼主(2021-02-24):
这台机组两个月前系统进水冰堵过,因为膨胀阀前有漏点回气罐前也有漏点,压缩机负压停机。开始是烫膨胀阀,管用一会儿就不行了。换干燥过滤芯也不好使。后来用三瓶氮气吹系统,制冷剂清洗三遍,好用了4-5天。之后又不好用了。现在是烫膨胀阀就好了。如此反复一个月左右,换了丹弗斯的膨胀阀,期间三天换一次干燥滤芯。现在好了,膨胀阀不堵了,变成了膨胀阀后蒸发器里有七公斤压力,回气管路到压缩机附近回气罐一点气都没有,管路跟堵死了一样。顺着管路检查没有任何阀门和开关。把膨胀阀出口螺丝拧开,里面的压力放掉,从压缩机那头往这吹气是通的。接好后打开系统制冷正常,但是一个星期左右又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郁闷了,为什么蒸发器里面有压力,回气到压缩机没有,把蒸发器里的压力放掉,又能运行几天。正搞不明白了。还望大家赐教。

网友:
仔细检查哪里还有堵的。

网友:
冷静思考再弄

网友:
通则不痛,通则不痛。

楼主:
回气30的管子,关键是制冷好用好几天,然后才出现这种情况。把气放掉就好了,真气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气30的管子,关键是制冷好用好几天,然后才出现这种情况。把气放掉就好了,真气人。 ...

蒸发器里的压力是怎么检测到的?说明蒸发器部分(包括回气管)仍然存在水分,运转几天降温(低温)后低于水的结晶点又产生冰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发器里的压力是怎么检测到的?说明蒸发器部分(包括回气管)仍然存在水分,运转几天降温(低温)后低于 ...

你好荣老,我也这样怀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堵在什么地方。我从供液阀哪里测量的压力,还有我拧开膨胀阀出口的螺丝时喷射状态和时间。

网友B:
前两个月也修过这样的,22的回气管到压缩机没压力,蒸发器有7kg压力,当时以为管路有折,一段一段的割开,直割到蒸发器的u形弯发现有结霜,然后放制冷剂烧出u形弯,里面啥都没有,换了膨胀阀重新装回去,现在还正常使用,弄不明白是什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个月也修过这样的,22的回气管到压缩机没压力,蒸发器有7kg压力,当时以为管路有折,一段一段的割开, ...

哈哈,膨胀阀我都换了。回气也没有什么弯儿。隔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发做一次。

网友:
应该是压缩机油含水,积存于u型弯底部,低温造成冰堵。处理方法是更换压缩机油,更换干燥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