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这个商用电磁炉开机,滴滴报故障。显示8滴滴。

楼主(2021-02-24):
拆机检查,大电容正常。没有取样大电阻。怎维修。

网友:
三班副好使…………

网友:
万师傅出门了吗

网友:
万师傅带三班副………

楼主:
回复什么????

网友:
板斧刚举起来就落下了

网友:
找不到大电阻板斧就没地儿砍是不是?

网友:
查大电阻和电容

网友:
最简单的文字题目 ~ 想换  ~不费吹灰之力的答案~~

楼主:
这个没有取样电阻是通过IC处理器控制的。电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