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翼网关2.0硬件版本F450A EPON ONU改F650A GPON ONU

楼主(2021-02-24):
这波骚操作需要拆机,不喜勿喷
先将主板拆下,网口对着自己的方向摆放,然后在CPU右侧会看到一竖排电阻,
先将R59 1K电阻去掉,换到R54位置,再将R58电阻去掉,这样就变成F650A GPON ONU了。

这个摆放方式适合左手拿风枪右手拿镊子

要正常使用还需要另外一个操作

将BOSA盖子旁边的D4A2取下这是一片EEPROM,重新烧写F650A的EEPROM数据,
这样就可以变为F650A正常使用了!!!

附上F650A EEPROM数据
F650A GPON ONU(EEPROM).rar (567 Bytes, 下载次数: 21)

网友A(2021-04-15):
这属于硬改,不刷软件吗?

楼主(2021-06-04):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硬改,不刷软件吗?

固件不用刷,只需要把eeprom数据换成f650a的数据就行

网友(2022-11-14):
只改电路,不刷EEPROM会怎么样?

网友(2022-12-22):
历害楼主,高手在明间

网友(2023-06-17):
谢谢分享,试试f450a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