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无显示

楼主(2021-02-25):
开机电源cpu风扇转,电源指示灯亮,插诊断卡始终显示00,并且frame,clk两灯常亮,无显示。请各位大佬们指点一下,故障在什么地方,谢谢大神们

网友A:
内存拔下来擦擦,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拔下来擦擦,试试看、

9成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

网友B:
内存  cpu   放电挨个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拔下来擦擦,试试看、

内存拔了还是这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  cpu   放电挨个试

我试试看

网友:
有时候电源带载能力差也会出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