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老师傅帮看下,按摩器

楼主(2021-02-25):
收到一个按摩器,开始整流桥二极管坏了,R3也坏了,可控硅BT137也炸了,更换后还是炸可控硅
应该是下面图纸,求老师傅帮分下电路,怎么控制直流输出的,后面的整流圆桥有什么用

网友:
马达坏了

楼主:
没有吧,控制马达的开关没开还是炸管

网友:
把马达线拆了试试。

网友:
可控硅瞬态过压能力不行  ,所以两阳极均常接有  R  C   吸收元件  。圆桥部分,先给个   R 4  与  R 5部分印板照片再说    ,估计是为了保证电机起步总是在   起跑线上   !

网友:
R V 2 只是超压保护   。

网友:
通过调整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 ,从而控制加给电机的工作电压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吧,控制马达的开关没开还是炸管

请问  脱开 R 3  的—端还能炸管吗 ?

网友:
整流桥击穿短路,我碰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