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G80F23CN3XL-R6(S2)不能加热

楼主(2021-02-25):
该机可以正常通电,按键正常,但是不能加热,排查发现高压保险丝0.75/5KV烧断,更换后还是不能加热,连接高压电容的高压二极管CL01-12 RG110正方向都没有压降,不知道是否正常,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不知道哪里故障?

楼主:
变压器和电容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品牌也是格兰仕的

网友:
建议代换测试。二极管用指针表量会有单向导通的

楼主:
你确定?高压二极管是带阻尼的,两边都没有压降的,你手上有没有正常,麻烦帮忙测试一下

网友:
高压二极管是串接的,用机械表10K档测。

网友:
代换,怀疑就换

网友:
换高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二极管直接插220火线,电压档com插零线,红笔触碰下二极管。另外要检查门开关,建议直接更换。
...

104伏左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