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灯管台灯问题?

楼主(2021-02-25):
换上新灯管,插电亮了,但第二次插就不亮了,请问高手指点一下?辅出电压为直流137伏。

网友:
有可能第二次插坏了………

网友A:
再换一根又亮的话就是先换的又坏了,如果不亮就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B:
两脚引出的H型节能灯管有两种的,
一种是配用电感启辉的。那两脚之间那个大方胶内是个跳泡与电容。
另一种是配电子镇流的。那两脚之间就只有个耐压较高的电容。

两种灯管不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换一根又亮的话就是先换的又坏了,如果不亮就是电路问题了。

电路问题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脚引出的H型节能灯管有两种的,
一种是配用电感启辉的。那两脚之间那个大方胶内是个跳泡与电容。
另一种 ...

是第二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问题能修吗?

如果是电子镇流器,其实就是个小功率逆变电源。最常见的问题是逆变三极管因管脚所接的小功率电阻烧毁。导致三极管烧毁。

楼主:
请问有知道这个涤纶电容的参数的吗?上面的标志已经看不清了。

网友:
3.3或4.7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