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库配置请各位大师指点

楼主(2021-02-26):
8*9*2.8的冷冻库,12公分的板,用650米铁排管,20匹半封闭风机机组,四进四出,库温要求零下18度,放冻好的货,这个配置行吗,荣老指导一下

网友A:
库房面积72平米,库容201.6立方,库温要求-18度,放冻货,配20P半封压缩机组是够了, 不知“650米”的铁排管是多大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房面积72平米,库容201.6立方,库温要求-18度,放冻货,配20P半封压缩机组是够了, 不知“650米”的铁排 ...

荣老师您好,铁排是32的!你看20匹半封闭V型箱式机组。650米铁排,分四路,打零下18度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荣老师您好,铁排是32的!你看20匹半封闭V型箱式机组。650米铁排,分四路,打零下18度行吗? ...

排管用φ32的无缝钢管650米也够了,机组的配置我在2楼里就肯定了。
排管分四路也可以,但每路需各配一只4#膨胀阀节流供液,供液总管的分液支管应按膨胀阀的进液管径配置好,并要注意分液头分配形式,避免今后堵塞不通畅。
系统配置合理,安装工艺符合规范,那就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管用φ32的无缝钢管650米也够了,机组的配置我在2楼里就肯定了。
排管分四路也可以,但每路需各配一只4 ...

谢谢荣老师指导,那我就安20匹半封闭低温风冷V型箱式650米铁排来配置了,谢谢啦!祝荣老元宵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