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冰箱BCD-452WDPF流水孔被冰堵,怎么回事?

楼主(2021-02-26):
碰到两台同样的机型,都是流水孔被冰堵,水就往门这边流出来了,检查发热管,电脑版传感器都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遇到的朋友出来说一下呢

网友:
水孔附近结冰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的电冰箱往往都是风冷的,风扇因故障停转了,导致冰箱内的冷度不均衡,极易在某个部位结冰。你可以检查一下风道是否通畅,风扇是否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的电冰箱往往都是风冷的,风扇因故障停转了,导致冰箱内的冷度不均衡,极易在某个部位结冰。你 ...

这些都是正常的

网友B:
这种现象几乎是通病,属设计问题。
是排水管在通过下部冷冻室的后壁(保温层)时,由于排水管与箱内壁靠得近,甚至挨靠在一起,冷冻室的低温把排水管内顺着管壁的滴水给冻住了,时间长了就把整个排水管冻塞了,致使后续的冷藏水无法通过而溢水。
如果制造时把排水管紧贴箱外壁就不会产生这种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几乎是通病,属设计问题。
是排水管在通过下部冷冻室的后壁(保温层)时,由于排水管与箱内壁靠 ...

实践出真知

网友:
那就开后背,排水管重新走,要紧靠外壳,要么用毛细管伸到排水管里面,毛细管一端先焊死,冲入22的氟后另一端也焊死,然后一端在压缩机的排气管上绕几圈,这个方法我没试过,只是听说过,

网友:
有好多都是使用几年后出现排水管冰堵问题,原因是保温层失效,开背或者用4个大铜管+毛细管+氟利昂做一个化霜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几乎是通病,属设计问题。
是排水管在通过下部冷冻室的后壁(保温层)时,由于排水管与箱内壁靠 ...

大师说的透彻,遇到过。

网友:
找一根细铜丝,1.0mm就行了,在加热管上缠几圈,另一端插入出水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