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冰堵

楼主(2021-02-27):
风冷式冰箱冷冻室蒸发器接口出现内漏,焊接修复完成
冰箱运行两小时后,出现冰箱冰堵
请教各位大师有什么绝招处理冰堵呢!
帮忙一下

网友:
最老最普遍的话题,论坛里多得不得了。
视冰堵的程度,轻微的用液态氟反复冲冲系统,更换过滤器;较严重以上的,更换压缩机油和过滤器,并断开回气气分筒,也得用液氟反复冲冲,才可基本消除冰堵。参考一些师傅的经验,会做得更好。

网友:
2楼的超版说得对,楼主多看看论坛里的师傅发帖,里面有很多介绍处理冰堵的方法,不要一遇到问题就发帖求教。

网友:
让他喝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