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HD2927彩色电视机

楼主(2021-02-27):
求助!
拿来时高压包没有,网上淘了一个,装上指示灯一直一闪一闪没屏没亮,检车发现电源变压器14脚这路没输出,发现电阻坏连根线接通然后级转5v有个稳压管击穿,跟换后开机时b+电压有138v然后过几秒就80多伏感觉待机了指示灯从闪烁变常亮,看见灯丝亮过一下,屏一直没亮。  821119

网友:
还在修大屁股。

网友:
现在看到大屁股都有点怕了

网友:
断开+B,接上假负载,测试电源各路电压正常否。

网友:
hd29276吧
https://www.jdwx.info/thread-219994-1-1.html

网友:
先确定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东西快成古董了。

网友:
6楼是个有心人,还留着当年的资料。

网友:
这个故障很明显是电源保护了,说明开关电源或行输出部分存在过载或短路。断开电源和行输出部分的+B电源,接上假负载,检查各个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修开关电源;如果正常,故障可能在行输出部分,再对行部分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