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mc-sh209故障

楼主(2021-02-27):
开机滴1声键板闪亮一下全无,按开机不工作,查开机键失效更换后正常工作,

网友:
这种毛病是常客。

网友:
这故障,大家收费好吗?

网友:
上次遇到了一个,不太想修,就说主板坏了,给换了。

网友:
恭喜发财!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现在是高手,将来就是绝世高手

网友:
这种开机键损坏的情况下,如果测一下其他按键,大都会存在接触电阻大的现象,也就是说不久其他的某个键也会损坏。所以,遇此情况,建议同时更换所有按键,并要跟机主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