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创维55E730A能否更换升级主板

楼主(2021-01-13):
如题

家里电视,E730A 用了多年了。开个APP 卡半天,反应太迟钝了。又不想挂个机顶盒。
现在旁边放着:光猫,路由器,运营商机顶盒,游戏机,已经几大件了。不想再加一个了
不知道能否升级换块其他代替类的主板!
电视,就这么显示屏,电源板,主板。3大件而已!
以前老是自动重启,从网上买了块,拆机换过一次了
今天突然想到了。

不知道这想法行不行。

要是可行,还期待大神们推荐推荐可用的主板。

网友A:
买的盒子就是了,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盒子就是了,简单方便

就是不想用机顶盒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用机顶盒呀!

不用的APP全部删除只留下来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的APP全部删除只留下来要用的。

是电视太老了,不用app 删的差不多了。但是随便装一个app进去,打开app电视就很卡。。。跟手机一样。用几年就卡的一比

网友:
不作不死!这么老的机器,安卓版本又低,为啥拼死都不用机顶盒?况且这主板死贵的,换别的主板驱动也必须和屏匹配!我的47E750A毫不犹豫刷机清空插卡看数字电视节目。

网友:
创维公司就有升级板。欢迎你去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