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黑屏故障

楼主(2021-02-27):
接收一台创维50E550E电视,开机放2分钟左右黑屏,关断电源在开机,屏幕刚出现就黑屏,心想,估计是灯珠问题,要开屏了。
打开电视外壳,用表检测电压,开机亮屏和黑屏,恒流板上24V和各电压都正常,恒流板也被前维修人员点焊过,唯独背光板5V电压在黑屏时没有。顺着板线找过去,发现此电压是从DC转换芯片MP1484GN而来。但此芯片只要开机30秒钟后便发烫,怀疑是恒流板短路造成,把恒流板通往灯条的排线拔掉,1484还是烫手,烫手时主板保护,所以造成过热保护。
考虑恒流板各电压黑屏时只有5V没有,自我感觉具体也不像恒流板问题,因为1484所输出电压任何一路中有短路,都会造成芯片过热保护,所以重点放在1418各输出脚上,开机瞬间检测各脚电压,由于开机时间有限,保护后再次开机检测,当检测3脚电压时,5V电压被拉低成2.5V。(此数据网上半天也没查到,淘宝上说要买芯片卖家提供的),好费力,不容易。
由于确定了故障范围,感觉越来越近了,把指针表调到蜂鸣档,3脚线路找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原来真凶是面板指示灯板5V处小电容短路造成,焊下来重新换上一颗,再开机,1484再也不烫手了,这功夫300大洋挣得的确不易啊!

网友:
二修机,这才是芯片级维修,换板搞不定,嘿嘿,技术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
芯片级维修

网友:
发财容姑娘

网友:
下了功夫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也遇到过,查了好几个小时无意中拔掉遥控小板开机了,也是这个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