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海信Hz65A自动关机

楼主(2021-02-28):
一台海信电视能正常开机,正常进主页,也可以正常播放,用的HDMI信号源,约一分多钟自动关机,自动关机后交流不断电,立即按开机键又可以正常启动,进入信号源播放状态一分钟左右又自动关机,自动关机后不会自动开机,交流关机后再上电情况一样,自动关机后STB,ENA,ADJ信号都没有了,待机状态12V输出9点几伏稳定正常,开机后12V,18V也稳定正常,主板单独用维修可调电源供12V故障现象也一样,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A:
既然电源板没问题,那就修主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电源板没问题,那就修主板啊。

这种现象我不知道跟主板哪几部分电路相关,我明天先看看3.3V,1.8V,1.5V,1.2V吧

网友(2021-06-13):
应该主板故障,一般主芯片或DDR不良,不会搞直接换板。

网友(2021-08-25):
会不会是灯条老化保护了呢

网友(2021-11-25):
修过同类版的49寸的,应该是电源功率不足造成的换电源板故障解决

网友B(2022-01-10):
老哥 你这个电视修好了没,哪里的故障啊,看着你说的像是主板的故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 你这个电视修好了没,哪里的故障啊,看着你说的像是主板的故障啊

忘了,不记得了

网友(2022-11-05):
贴子一年多了才看到,但也说出来,你检查下电源板PFC只电压会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