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图纸] 谁能看懂这份图纸

楼主(2021-02-28):
今修TCL L42E5500A-3D,该机故障为不容易开关机(不管是面板电源键还是遥控器),当时我就怀疑可能是主板问题,但还是先查开关电路,查了之后,发现果然问题在主板,该机无电源开关,上电就进入待机状态,电源上的Q407 VB 0.1V,截止,PFC不工作,电源仅有3.3V给主板,其余电压均无,当能正常时按开机键或按遥控开机,Q407 VB从0.1V升到1.14V,PFC工作,电源除3.3V外,24V,56V电压均正常输出,电视正常工作,Q407 VB开机电压是从主板过来的,好不容易找到主板电路图,可是我水平低根本看不懂,它不象电源电路是整块的,很容易看懂,它把电路分成很多小块,通向电源的是P001插件,电源开机电压POWER-ON通过R002送至P001 10脚,亮度打开电压BL-ON经R003送至P001 12脚,再通过P001的排线送到电源板。问题是R001,R003电路图上是从(6)过来的,可是(6)在电路图上怎么也找不到,而电路板更找不到。有哪位高手能帮忙看懂,找到,不胜感谢!

TCL王牌L42E5500A-3D(MS801机芯)液晶电视线路原理图 (1).pdf

网友:
图纸还没下,TCL的副电源就是3.3V的,建议你先看一下CPU附近的电容

网友:
有图纸是幸运的,修板子看图纸是基本功,沒图只能查芯片PDF,

网友:
低压测量一下 无果刷数据试试

楼主:
看来你们几位都没有看过该机图纸,在凭空而谈,我修了多年电视,手头上有很多液晶电视机电路图,液晶电视主板电路图是分成很多小电路图,但根据小电路图的编号或指向均能找到与其相关的电路,象这份电路图我是第一次看到,查此机的故障情况应该在CPU电路上,可是CPU在哪里,你们能否帮忙找下,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们几位都没有看过该机图纸,在凭空而谈,我修了多年电视,手头上有很多液晶电视机电路图,液晶电视主 ...

亲:4楼已经告诉你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F有检索功能你不会用么?

图纸用专业绘图软件绘制的可以用检索,如果是图像扫描方式制作的,检索无效。

网友:
主板电路图上标的(6),是指POWER_ON_OUT这个信号在电路图上连接到了第6页,6不是信号名称。你这份主板图是可以搜索的,搜索信号名称就可以了。POWER_ON_OUT信号连接到了第6页的U400芯片的C3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