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夏普46lx750a屏上有满屏不显眼的横纹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1-03-01):
横线不明显,其他的是相机问题

横线不明显,其他的是相机问题
打开菜单菜单上也有淡淡的横纹!哪出问题了啊?先谢谢了!那条明显的要压屏!那淡淡的规则横纹是哪问题啊!!!!

网友A:
这个好像有干扰,把各个插头重新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有干扰,把各个插头重新插一下。

谢谢!我试下看看!

网友B:
修好那条明显横线那淡淡的规则横纹就不是问题

网友:
用万能板测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那条明显横线那淡淡的规则横纹就不是问题

没压屏机啊!

网友:
先弄主要的

网友:
应该是信号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