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PoE的网桥可以直联两台摄像机么?

楼主(2021-03-01):
带PoE的网桥可以直联两台摄像机么?

网友A:
如果不跨网段桥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跨网段桥接是可以的

如果要中继就不行?需要加交换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中继就不行?需要加交换机?

摄像机和探头之间不能跨网段,不然录像机搜索不到探头,交换机没有跨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机和探头之间不能跨网段,不然录像机搜索不到探头,交换机没有跨可以用的 ...

谢谢!探头是什么?还有怎样才算是跨网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探头是什么?还有怎样才算是跨网段?

探头就是指摄像头设备(IP号),跨网段是指在局域网内两个设备在子码相同的情况下(255.255.255.0),一个IP是192.168.0.1,一个IP是192.168.1.1,这两个IP就是跨网段。跨网段是不能通信的也PING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头就是指摄像头设备(IP号),跨网段是指在局域网内两个设备在子码相同的情况下(255.255.255.0),一 ...

谢谢!网桥有两个网口,一个poe口,一个lam口,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它们不是同一网段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网桥有两个网口,一个poe口,一个lam口,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它们不是同一网段的吗? ...

一个poe口,是指这个口是通信+电源。一个LAN口是指这个口是通信,不带电源功能。这两个口的通信是相通的。和网段没关系。网段是指设备的IP号,和端口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poe口,是指这个口是通信+电源。一个LAN口是指这个口是通信,不带电源功能。这两个口的通信是相通的 ...

受教!这两个口之间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