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请教各位师傅这个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1-03-01):
如图一台长虹液晶电视屏幕右侧出现模糊,其它部分图像正常,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屏坏没?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花钱多多就换屏
花钱少少就修屏
不花钱就4:3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钱多多就换屏
花钱少少就修屏
不花钱就4:3屏

换个电阻就好,不用花钱

网友:
我看没坏

网友:
佳波大师已指明了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阻就好,不用花钱

谢谢,什么原因呢?具体是哪个部位电阻?另外这个屏是4k屏。

网友:
屏坏了,找人修屏

网友:
难道不是传说中的哪根线松了吗?
经常遇到有的人这样说,师傅你帮看下,这个%……是不是哪根线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什么原因呢?具体是哪个部位电阻?另外这个屏是4k屏。

呵呵,你已被带沟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