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松下TH-42PV500C开机红灯一直闪约10秒关机故障

楼主(2021-03-02):
松下TH-42PV500C开机红灯一直闪约10秒关机故障,现检查是上屏板上左C1到屏的板上供电的电容烧了,此电容正好在风扇反面由长时间吹在板结灰造成断路,使C7175烧坏,现不知是多少容量,供电电压是69V,有人知道提供下参数或可什么电容代换下,谢谢

C1坏现象图像

C1坏现象图像

C1板上电容

C1板上电容

C1全板照

C1全板照

网友:
你都知道电压是多少了,还不知道有多大的电容吗?

网友:
可以参考其他插座上的电容容量,又或者拆掉不装

网友:
供电的电容烧了,知道电压了,容量参考其他就可以了。

网友:
搞个耐压250v容量适选试、试

网友:
  滤波电容   耐压够   容量大点

网友:
估计修糊涂了

楼主:
谢谢大家,现折了供电坏电容,供电电压69V,找一个1000P、500V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