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洗衣机不进水不脱水故障

楼主(2021-03-11):
各位大师,你们好,最近我接修一台美的全自动洗衣机,型号是MB_Ⅴ1010H,客户反映工作不正常,就是里面不管有没有水只要开机启动了就直接清洗,波轮转动,并且不能自动进水,洗完之后可以排水,但不能脱水,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个,是水位传感器,电脑,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问题,谢谢了!

楼主:
水位传感器检查过,没有漏气,用嘴巴吹气能功作,电阻是23欧左右,并且接不接水传感器故障一样。

楼主:
另外,请问这种洗衣机能电脑复位,该怎样操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水位传感器检查过,没有漏气,用嘴巴吹气能功作,电阻是23欧左右,并且接不接水传感器故障一样。 ...

请问各位大师,这种洗衣机可以复位吗?该怎样操作?

网友:
这种需要直接代换试机,新的价格便宜,拆下来对比在网上买一个即可。

网友:
水位坏了。

网友:
不许控制板坏啊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检查水位传感器及其线路有没有进水漏电迹象,其次就是电脑板坏。

网友:
这位那位都说不一样,让楼主如何买配件,本来想省点钱一步到位,让你们一说,他乜蒙了。

网友(2021-04-20):
本着先简后难和先廉后贵的原则修理,因此先考虑水位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位传感器检查过,没有漏气,用嘴巴吹气能功作,电阻是23欧左右,并且接不接水传感器故障一样。 ...

接不接水位传感器的 意思是气管接不接都一样还是电器连接接不接都一样?这可是完全不同的判断方向哦

网友:
大概率是电脑板问题,测量下电脑板进水供电有没有

楼主(2021-09-22):
多谢各位大师,那个洗衣机早就修理好了,就是更换电脑板,那个水位传感器和水管都没有更换,现在已经用了近五个月了,

网友:
不是水位就是电脑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