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乐视x55奇特故障

楼主(2021-03-18):
电视里面有一个方框,恢复出厂也没用。具体情况看下面图里已经圈出来了

网友A:
如果用的是华兴屏,有通病。

网友:
固定画面时间太长了,这个像是二手玻璃,使用时间还不短,液晶或色素老化。

网友:
有点烧屏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华兴屏,有通病。

是华星屏,这个有办法修吗

网友:
如果在播放动态画面时有同样现象,我是修不了,

网友:
感觉就是一个画面时间太长烧的

网友:
恐怕不好办……………

网友:
这问题无法修复。

网友:
这种现象碰到过几次,记得一次是只有一个画面停留在屏幕上的监控等离子屏,还有一次是收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