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冰柜加氟实践

楼主(2021-03-23):
   一个超市的冰柜,四五百升的,不知什么原因压缩机高温不启动,检修的时候加氟口处铜管破裂,需要加氟。
   一切处理完毕,加氟开始。是R404A。按照该氟的性能,知道低压在0.3MP为好。一罐下去,工作压力为零。看来氟差的多。再一罐下去,压力不到0.2MP,准确的是0.18左右。现在开始观察,发现温度下降的很快。当时的室温,温度显示是16度,温度不高,所以温度下降的快。不一会显示温度为零下6度左右。从16度到零下6度,时间很短。这时候柜内温度下降没有那么快了。关键的问题来了。回气管开始上霜,压缩机也上霜。按照冰柜维修规则,放氟吧。可是这么低的压力,放的也慢。让他工作几天再说吧。
   现在,冰柜的低压压力相当的低了。工作时温度可以达到零下19度,能够停机。温度是他自己带显示。这么低的压力,很厉害的压缩机,所以压缩机没有温度。这说明冰柜的毛细管很粗,很短,或者盘管很短,这是我的判断。所以加氟就不能按照规矩加。是不是应该这样呢?各位老师傅指点一下吧。

网友:
因为你加氟量太多导致压缩机结霜所以压缩机没有温度,小心液击损坏压缩机!

网友A:
你对冰柜工作所反应的工况理解有误。假如毛细管粗或短,节流量大,低压压力就会高,而不是低。
加氟以压力为准,那你永远也加不准!凭什么说R404a加氟时低压在0.3MPa为好?

网友:
好像是制冷剂加多了,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冰柜工作所反应的工况理解有误。假如毛细管粗或短,节流量大,低压压力就会高,而不是低。
加氟以压力 ...

版主好。这个0.3的压力,是在网络上学习知道的。就像R12,R600,R134一样,他们都有一个有规律的值。

网友:
维修冰箱冷柜不能以压力为标准维修,因为压力是和温度有关,也就是说箱体温度越低相对压力也越低。

网友:
你这个可以的,零下19度就是很厉害的压缩机?  家用的都零下20度好吧

网友:
低压多少是看你的使用温度而定,与冰箱设计要求有关。回气管到压缩机结霜说明加多了。

网友:
氟加多了,压塑机结霜是要烧毁的。

网友:
建议你请教荣昌老师,制冷高手,高手中的高手!还有国强版主,他们是制冷维修中的“北乔峰南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