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步进电机的控制电路

楼主(2021-03-23):
请教各位:手头有个原先用24伏供电的驱动器,好像12伏到36伏都能用,想配一个步进电机和编码器。只要能做到:编码器转一周电机也同步转一周就可以了。编码器和电机相距5米左右,谢谢!

马爸那里电机和编码器很多,不知该选哪一个,无法下单。

楼主:
居然没人能回答?

网友:
还要有个plc啊写点程序才可以吧

网友:
编码器一周发出的脉冲 等于细分后步进电机一周需要的脉冲就好了自己算一下

楼主(2021-05-03):
这还真不会算,想了个笨办法,用充电器的高频低电压做驱动信号,试机旋转成功,1.8度的电机,250转左右每分仲。电源18伏,消耗电流0.14A,但编码器还是连不上。

网友:
编码器应该反馈给PLC才好控制!

网友:
利用交流脉冲可以做为驱动信号,但是无法利用编码器反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