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求助大师,步步高DVD数据坏了不开机

楼主(2021-03-26):
求助大师,一台13.3寸步步高移动DVD,1389DE+RTD2660芯片。1389DE的DVD码坏了。麻烦大师给看看还能不能修复?谢谢了!

网友:
机子型号,板号,按键板号,光头型号写清楚再说下文。还有2660的数据也要发上来看下。

网友:
支持楼上师傅

楼主:
谢谢大师了!!!完美修复!这个本来想放弃了,主要是数据开头那里坏的太多了。没想到大师还能修复,真是不容易。谢谢了!!!

网友:
高兴过铲铲,搞了一个多小时才给你搞好。你不按2楼的要求写清楚,下次你就等着吧。

楼主:
冒犯大师了,见谅。我也是头一次发这种帖子。鼓捣了半天才用电脑把数据传上去了。大师说还要板号啥的,我也不太懂,我在板子上找了,也不知道哪个是,就想放弃了。没想到大师这么用心,给我修复了。大师指出问题,下次一定注意。顺便问一下大师,哪个是板号。是不是贴纸上面的

网友:
主板上的白色丝印就是板号,不在正面就在反面。之所以要你写清楚机子型号,详细配置,板号,按键板号,屏尺寸等信息,是为了方便大家收录保存,以此能够方便更多的人下载使用。

楼主:
多谢大师指点

网友(2021-05-05):
小金大师一出手,故障统统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