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 请问苏泊尔豆浆机DJ16B-W43QG上盖和机体间有密封圈吗?

楼主(2021-03-26):
请问各位大师,苏泊尔豆浆机DJ16B-W43QG上盖和机体间有密封圈吗?亲戚送我一个苏泊尔豆浆机DJ16B-W43QG,我检查了下发现上盖和机体间没有密封圈,放一碗水后对准插座孔盖上上盖,上盖和机体机还有3毫米左右的缝隙,按豆浆功能启动后,机器转动打水,水花飞从缝隙飞出机体外,转一秒钟就停止了,然后加热。请问各位大师,这款豆浆机有密封圈吗?(亲戚已过世,他子女说不要了送我的,他们也不知原来的机器有没有这个密封圈)

网友:
暂时还没有见过有密封圈的,上盖和机体是有点距离的

你确定你是放了一碗水?

网友:
图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

网友:
有3毫米缝隙就太大了,我的DJ12B-Y80有密封圈,但是间隙不到1毫米。

楼主:
是啊,我的有大概3毫米这样,因为上盖底有几处突出的点,就是那几个点顶到下机体边缘上,才有那么大的缝隙。如果确定没有密封圈,那 是不是要放水到机体内上下刻度线之间才可以?是不是我试机时放水少了才会溅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