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波轮洗衣机单面转维修

楼主(2021-04-03):
美的变频全自动洗衣机脱水正常。。。洗衣服开始可以两边转。。转3-4分钟。。。就一面可以转。。。脱水方向就不可以转了。。。就向卡住一样。。断电。用手去拨动一下排水牵引器。咯噔一声。。就正常了。还能洗2-3分。。。。空转。还不范毛病。《《离合器里面的抱簧变形了,把抱簧去掉不装。洗衣机正常洗衣服了,不再出现故障》》换离合器吧。。波水轮锈死拿不下来了。。。问问各位师傅。有啥高招拆轮子不。。。谢谢

网友:
变频还没有换过。。。

网友:
我拆过伊克莱斯的和普通不变频的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A:
割屌一刀断,还是换离合器吧,波轮秀死螺丝用手电钻钻了就行,波轮提不出来开水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割屌一刀断,还是换离合器吧,波轮秀死螺丝用手电钻钻了就行,波轮提不出来开水汤下 ...

你割的什么玩意。

网友:
人家都说清楚了,你还问  就那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屌一刀断,还是换离合器吧,波轮秀死螺丝用手电钻钻了就行,波轮提不出来开水汤下 ...

是啊。。必须换离合器了。。抱簧变形了。。去掉抱簧,反正转都正常了。。。

网友:
换离合器最好,要是想省钱,单换弹簧看看。

网友:
烫 钻,网上很多发离合器的都 送波轮螺丝

网友:
直接换离合器,换抱簧用不了两年离合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