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长虹变频空调故障代码厂2 倒L2

楼主(2021-04-07):
盒盖上标签JUK8.815.10035103  一体板上是JUK7.820.10032376  开机一会就显示代码倒L2 已确定外机板问题  有遇到过的吗 ?

网友A:
不是显示的L2吧,是倒L2吧或J2吧

网友B:
外机模块故障率较高

网友C:
楼主头像“安徽萧县”你是萧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显示的L2吧,是倒L2吧或J2吧

是「2  厂2 查到到是倒L2 逆变器交流过电流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头像“安徽萧县”你是萧县的吗?

老家是萧县  人在江苏常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机模块故障率较高

模块不短路也有阻值 直流310多伏 模块冰凉就没启动

网友:
厂0-厂9
反L0-反L9
压缩机驱动板类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家是萧县  人在江苏常州

我是萧县的有时间回老家来店里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