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请教:哪位师傅,帮忙下说下九阳电磁炉的OB2226AP电源原理!

楼主(2021-04-08):
各位师傅:大家好!!烦请懂OB2226AP电源的师傅。麻烦讲解下它的工作原理吧?九阳电磁炉上的,真是让它难住了。拜谢师傅们了。
随机赠送九阳电磁炉JYCP-21ZE1-A主板原理图一份!!谢谢!!!!就是它无转出不启动。

网友A:
这个就一个电源集成电路的开关电源。总共就那么几个元件,图上引脚功能已经标明。还需要什么原理,电源没有输出就挨到换,

网友B:
串联型开关稳压电路,
不能单独拆下小板板试机及通电。
板板拆下后,18V负载不存在。串联失败,电路不会正常工作的。

真要试试,要在C503两端并上18V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一个电源集成电路的开关电源。总共就那么几个元件,图上引脚功能已经标明。还需要什么原理,电源没有 ...

麻烦讲讲工作条件呗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型开关稳压电路,
不能单独拆下小板板试机及通电。
板板拆下后,18V负载不存在。串联失败,电路不会正 ...

好的我试下师傅,先谢谢你
。关键是我没单独拆下小板,也没有小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下师傅,先谢谢你
。关键是我没单独拆下小板,也没有小板

这机最易坏的就那个启动电阻。R5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最易坏的就那个启动电阻。R501.

好的,谢谢师傅我再去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型开关稳压电路,
不能单独拆下小板板试机及通电。
板板拆下后,18V负载不存在。串联失败,电路不会正 ...

风扇不拆在板测量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最易坏的就那个启动电阻。R501.

启动电阻正常芯片也是新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电阻正常芯片也是新换的

注意开关变压器开路、初次漏电的问题。
5V短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