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冰柜边框用什么工具起下来

楼主(2021-04-08):
请教前辈们,冰柜内盘管,上边的边框用什么方法起下来。谢谢。

网友:
没那个技术最好不要取下来..........把铝片板取下来就行!敲坏了客户这一关过不了!

网友:
用壁纸刀把铝皮割开就可以了。

网友:
太容易碎,几乎敲一个碎一个......

网友:
我记得一个帖子里,把搓衣板运用到了极致,你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