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滚筒洗衣机换轴承求助

楼主(2021-04-09):
接修一台西门子滚筒洗衣机轴承坏,把外桶卸下来但拆不开,没有螺丝,也不敢硬撬,求师傅们指教,该怎么拆?

网友:
厂家压根就没想还会维修,放弃吧,折腾劳民伤财不值得

网友:
有的是一次性的

网友:
这个得换总成

网友:
这种好像某宝有专门的拆卸片,你去看看。顺便问问卖家看可以拆不!

网友:
这个马家有卖的成套的桶组件,全部换。

网友:
先看哪里可以安装螺丝的位置把螺丝孔先钻好
然后用切割机切开,安装时中间垫一条橡皮

网友:
一次性的吧

楼主:
感谢师傅们回复,放弃了,浪费了半天时间,怎么也撬不开,也许自己没找到窍门。上一个师傅去一看是西门子就扭头走了,还是人家经验多,唉!一次最失败的维修。

网友:
这种是胶住的,一般没法卸开,卡扣与螺丝结构的才可以卸开,网上有识别视频,了解的无需拆机,看一眼内桶就能确定,琢磨它最透彻的应该是家电清洗群体。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这种一次性的。

网友:
西门子有的是不能拆的 ,拆开就费了。。直接换总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师傅们回复,放弃了,浪费了半天时间,怎么也撬不开,也许自己没找到窍门。上一个师傅去一看是西门子就 ...

大师应该把西门子具体型号发上来,让同行们少走弯路!

网友:
告诉用户这就是崇洋媚外的结果 应该再研究研究

网友:
我见过博士的也是整体的为这我来专门咨询了西门子售后,他们也是说拆不了只能换整套。拿货价900多

网友:
这是给维修人员的福利

网友:
图片看的不清楚,不知道有没有卡扣;以前有人求助过,如果没有缝隙或者卡扣,那就是超声波焊接的(类似直接粘到一起的);顺便把型号发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