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冷焊机维修

楼主(2021-04-13):
    客户反应一台冷焊机焊接过程中,突然不能焊接了,只有风扇转,拿回来,通电试了下,确实只有风扇工作,前面板数码管不亮了。拆开机箱盖,看了下功率板没有烧坏的器件,有一个1206贴片电阻可能是烧了,看不见上面的字了。
    首先把辅助开关电源板拆下来,仔细看了看上面的器件,也没有烧坏的东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了整流输出二极管,果然12V输出的整流二极管FR207测量值不对,约为0V,正常为0.7V.其余二极管没有问题。更换后通电测量12V输出正常了。
    然后更换了驱动推挽三极管前面的1206电阻22欧姆,在板测试其阻值为30欧姆,因在板测试阻值只能减小或相等,于是判断其烧坏,更换之。该电阻一般情况不会坏,可能是推挽三极管坏了,用二极管档测量了下,NPN和PNP(D882和B772)均不对,更换之,找不到D882了,用了MJ182替代。
    把辅助开关电源板重新装好,线缆插好,通电后观察现象,前面板数码管可以正常点亮了。接焊把线,地线,脚踏开关和焊帽开关,实验焊接效果,效果正常,焊了几块板子起弧焊接效果良好。装好机壳,维修结束。

网友:
技术好必定生意好

网友:
谢谢分享,家电维修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恭喜修复,谢谢分享。

网友C:
以后遇到样机维修向你请教!

网友:
思路清晰,下手准确!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遇到样机维修向你请教!

谢谢肯定,也向您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修复,谢谢分享。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不客气,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