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的减震器有没有区别,是不是可以通用

楼主(2021-04-14):
滚筒的减震器有没有区别,感觉长度和直径都没什么区别,是不是可以通用?
有都减震器还挺贵,越是老机器还越贵,因为就那1/2家卖的。

网友:
当然有区别

网友A:
这个减震器一般很少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减震器一般很少出问题的!!!!

少不代表没有。

楼主:
区别是不是在直径、长度,最终的力度也不一样。

网友B:
一般长度直径相差不大,上面标有80n力.. 我经常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长度直径相差不大,上面标有80n力.. 我经常用这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