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CRT电视彩色很淡似黑白

楼主(2021-04-15):
CRT电视颜色很淡,接近黑白色(但又不完全黑白,还有一点点彩色),关机后再开机就变正常彩色,可是消磁电阻有问题吗,但看画面又不像挨磁化的五彩斑斓色,是那种接近黑白的颜色。

网友:
又是猜谜活动?欢迎勇跃参与!

网友:
关机后,在开机就正常那还修什么。。。?

网友:
那就关机再看

网友:
换存储器

网友A:
应该是电容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彩色调整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容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彩色调整的地方!

谢谢超版回复,你说的这地方是在显像尾板那里吗,那里的电容是瓷介,涤纶的多吧。

网友:
有个叫ABL的也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