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板加装了个电流表数显

楼主(2021-04-15):
  入网第二贴,凑个热闹。闲着无聊,花十几元购了个电流表数显加装一下,底下还加了个翘板小开关,电流表可以随开随关。据说电流表刷新频率在200ms内,速度还行,电压、电流误差也不大,检测电磁炉微波炉等电器很实用,比钳形表好用。电流检测有点大,0--100A,没找到50A以内,对小电器不起实用。

网友A:
电源线在互感里绕十圈,不就是0-10A的表头啰.绕二圈不就0-50A啦。

看来楼主书没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在互感里绕十圈,不就是0-10A的表头啰.绕二圈不就0-50A啦。

看来楼主书没读好 。 ...

电源线绕互感,不是增加互感量,数显精度也变了有毛作用,你不会让我把数显的参数也改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在互感里绕十圈,不就是0-10A的表头啰.绕二圈不就0-50A啦。

看来楼主书没读好 。 ...

还好有2个数显,不然还要拆下来改,这是按你的方法电源线绕2圈的50A表头,绕十圈误差应该更大了,好像一般是改互感。

网友B:
两圈,读数除以二。
十圈,读数除以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圈,读数除以二。
十圈,读数除以十。

初级两圈除3是正常电流数值,我这是2.5平方还能绕,要是测十平方线就不能绕了,都是改互感,实际使用数显参数也要一起改。

网友C:
你这显示没毛病啊,本来就是绕的3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显示没毛病啊,本来就是绕的3圈,

对,穿3次

网友:
互感器能装里面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