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步步高高压锅双压力开关怎么调

楼主(2021-04-15):
接修一台步步高高压锅 用户描述会加热不会条保温 更换压力开关后不知道怎么调压力望大师们不吝赐教

网友:
这种双检测装置的,你不能单一看温度的这个,还得看压力的呢

网友:
压力开关一般都不用换,砂一砂触点,调一调即可

网友:
电压力锅接入220V交流电源电锅内加少量凉水,用钳形表掐住220V交流电源线任意一根电源线后打开锅开关,眼看好压力锅排汽复制上汽时,用小螺丝刀快速调整开关中心点,在此眼看好电流表断电就终止调整,反复几次校整直到效果最好位至用胶粘注。上汽时一个人端起锅一个人连看电流表一边用螺丝刀调整压力开关中心点断电就好。

网友:
你确定换的是压力开关???

网友:
不管是保温还是压力开关,记住位移1--2MM断开就行

网友:
你换的那个不叫压力温控器,哪个是保温温控器,不用调,与压力无关

网友:
圈的这个是双金属保温片  另一个才是压力开关  没有显示故障代码就不用换 直接调就可以了   要有压力表   经验足的 不用表也行 直接看跳保压的时候拔了泄压阀 看喷射出来的气压就知道了

网友:
伙计现在在哪发展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