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这个整流电路看不懂,全波还是半波?都不是啊?

楼主(2021-04-16):
这几天修复了几块开关电源板,开始没对整流部分做过多的关注,但不看则已,看了就晕了,这电路看不懂了。大家看下吧。

整块电路板

整块电路板

按PCB画的电路图

按PCB画的电路图

PCB的元件的粗铜连接路线

PCB的元件的粗铜连接路线

网友:
这个是正激的电源(输出整流后有个大环形电感是正激电源的典型特征),输出整流不同于常见的反激电源,其中一组二极管是给后面的磁环电感续流的!

网友:
你把元件面拍一张出来。

高度怀疑低压中心抽头飞空(电流大飞空上印板)。

五楼老周是对的。
此电路新颖独特,效率比一般半波要高。不过振荡频率较高。

原理是;在正半周时,直流负端通过电感接入地(这时电感对于直流等于直通,但半波有交流成份,也就在储能)。
在负半波时,开关变压器上面两二极管截止。由于电路电流突变,电感储能将由下面两二极导通。

网友A:
你确定你画的电路正确?

网友:
中间有抽头吧?

网友:
上面 2  个半波整流  ,下面  2 个   与电感续流   。

网友B:
这电路是能正常工作的。只不过不是桥式整流,是全波整流而已,且双保险。

网友:
全波整流,正反多进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画的电路正确?

PCB都拍照给你们看了呀!我知道会有人说我画错了。再三核对无误了。

网友:
这个图明显画错!我手机不好上传照片,你第一张图上部的中间大块部分是地,也就是这个是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是能正常工作的。只不过不是桥式整流,是全波整流而已,且双保险。 ...

不对吧?你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