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电压力锅,通电面板灯全闪

楼主(2021-04-16):
苏泊尔电压力锅CYSB50yc 21q-100,通电面板灯全闪。电源板型号YC17 - DL01,拔掉CN 101插头,测量5v电压正常,插上显示板以后电压跳变,此毛病电源板故障。拆下电容c108,c110可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那两个电容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的?弱弱的问一下

网友:
可以哟,大师傅

网友:
瞎求修,取下这两个电容都能修好这种毛病。我把电源板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