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插电源导致工业电子显微镜出故障,想修好,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1-04-17):
泰达光学产品,因无意间将5V的电源插口里插入12V电源,造成故障。故障表现为,第一次插入5V电源后,绿灯亮10秒左右后熄灭。拨掉后再插,几秒后就灭。说明第一次自检需一定时间,自检后发现故障而中止。第二次插入后几秒钟就灭,说明上次已检,不需要再自检而立即中止。不知故障出在哪里。一会用手机拍视频或图片发上来。

网友:
查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不知那些“理论”由何而来。
1;仪器自带电池?会记忆上次“自检”?
2;仪器通过高压150%。什么都没坏还能进行“自检”?
3;怎不理解为,高压过后再通正常电压,仪器进一步损坏扩大(需时更长)。再次通电,仪器坏尽(再没可坏)。
4;建议,只是建议;楼主反正都是试验破坏式玩的。可以用更大输出电流的电源试机。比如5V50A的电源。强行烧机。极有可能把损坏的零件烧化、烧开路!仪器或许可以回复青春。

郑重声明;
以上只是建议。并不构成合同要约条件。不负有修复或损坏的责任。

网友:
我完全支持佳波老师的建议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求人不如求自己。

楼主(2021-05-31):
引用 网友A:
不知那些“理论”由何而来。
1;仪器自带电池?会记忆上次“自检”?
2;仪器通过高压150%。什么都没坏还能 ...

主要是第一次次开机时绿灯亮并持许较长时间才灭,第二次开机时绿灯亮几秒后即灭。说明第一次进行自检,第二次则因已自检过而绿灯亮的时间很短。现代微电子产品,装有大量芯片,不是您想得那么简单。这也是通电后的情况,与有否电池无关。

网友(2021-08-10):
除了过压直接击穿,其它的损坏大多是过热造成,而过热需要时间。

网友(2021-09-29):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