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3匹柜机开机运行半小时后显示F4

楼主(2021-04-17):
换了管温包后故障依旧,跪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客户热,机器更热!
你去修,机器难受!
头发热,去换温感。
对症医,出去感受!

搞清F4再修。

网友:
请师傅修,你学

网友:
f4              不是早解散了??

网友:
也不量一下就直接换?万一是主板呢?

网友:
换主板,不贵,800块钱。也可以找我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