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东西不会装了

楼主(2021-04-17):
惠普f388 喷墨打印机 这个东西拆下来 忘了怎么装了。。

网友:
不熟悉的东西应多拍照。

网友:
去百度,可以搜索相关拆卸或维修手册。应该有相关视频。

网友:
机械的东西,慢慢试总会找到怎么装上的。

网友:
这种东西都有各自的位置,慢慢找,一定能找到。多点耐心,花点时间。

网友:
怎么不拍照呢?

网友:
多点耐心,花点时间。

楼主:
本来拆的时候想着知道怎么弄了  可是装的时候却忘了。。。

网友:
估计大家只能看看而已,自己慢慢解决吧

网友:
我要是第一次拆机戒部件,都用摄像机录着再拆,我有条件,我副业是婚庆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