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求助

楼主(2021-04-19):
电脑很少用,上次开机好好的,这次开机成第一张图。按百度方法都试了不行,u盘重作系统。第二张图为作系统中图,可完成后重启还是回到pe界面。拔掉u盘又是第一张图。c盘为固态盘。

网友:
身为维修人员,应该掌握电脑基础知识,现在谁不会装系统?

网友:
现在谁不会装系统?

楼主:
w10装是装上了,慢的要死不知何因。我对电脑软件不是很懂。

网友:
扫一下硬盘,已经遇到过有坏点的SSD了

网友:
用PE系统安装系统到SSD上好了之后要把机械硬盘上原来的操作系统格式化调。

要不然它还是会引导到原来的旧系统上,不过你会用EasyBCD之类的软件来修改启动项也可以手动改。

再不行就用PE系统自带的WINNT系统引导修复小程序修复一下就好

网友A:
不是啥机子都能装win10的,七八代以后的处理器可以装 以前的还是装win7的好,进PE做一下引导修复试试,不行就换个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啥机子都能装win10的,七八代以后的处理器可以装 以前的还是装win7的好,进PE做一下引导修复试试,不行 ...

以前也是w10,用的120G固态盘作系统盘,500G机械盘作的存储盘。

网友:
硬盘没坏就是引导的问题

网友:
引导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
可能是系统引导错误,先在PE系统修复下引导。

网友:
第一引导是不是机械盘了  BIOS里设置下 或者拔了机械盘试试  机械盘坏道也会这样

网友B:
重新装系统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装系统即可

当然楼主应该先检查硬盘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重装系统即可

网友:
没先格盘?

网友:
引导出错了

网友:
还没有安装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w10装是装上了,慢的要死不知何因。我对电脑软件不是很懂。

老电脑,不升级内存和 ssd。换系统是没用的,win10低于4G的内存,不但慢也会卡

网友:
WIN10 最好 原版安装,避免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