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华顿v7系统 每次开机电脑屏不显示重启动才显示

楼主(2021-04-23):
每次开机电源灯亮,驱动器启动正常,显示器不显示,需要按电脑主机重启按键才显示,显卡和内存条换过还是一样需要重启才显示,请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故障,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显示器没有得到同步信号。

网友:
有没有按显示器的电源键,再启动电脑?用替换法排除